欧姆龙PLC里的SCL里的源字怎么理解

楼主(2013-03-11):
第一次使用欧姆龙PLC采集模拟量,这个SCL换算指令里的源字理解不了了。。。

楼主:
D100里的2,在SCL里充当源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先看看SCL指令的解释。

网友B(2013-09-23):
我也是对这个2 不是很了解。
有人可以教一下吗

网友C:
那个2代表第二通道的意思 是16位 具体是什么 你要看2通道里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