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算一下齿轮比

楼主(2013-03-11):
伺服电机的分辨率是10000 带一个100比1的伺服减速机 做位置运动 要求分度盘每次旋转60度
我开始计算的时候齿轮比是3比50 plc发10000个脉冲 分度盘转60度 但是转的不准 我把电机摘下来 空载的时候 齿轮比调到1比1的时候 转的就呗准 本人新手 优点搞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说的就是个自相矛盾的
如果编码器分辩率是10000 齿轮比是3/50分度盘很定是转60度
如果你发10000个脉冲,电子齿轮比是1比1,电机只转60度,那你的编码器分辩率该是6000
如果你的编码器分辩率不是60000。那就是你的参数错了。

楼主:
基本上 已经解决了 嘿嘿

网友B:
你要在伺服控制器中设置一下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你可以这样理解的。你想一下本来伺服是10000个脉冲一周你现在增加了个减速机1/100,所以就是10000*100=1000000个脉冲一周了。你现在位置是60度所以就是1000000/6(一周的六分之一)=166666.66666个脉冲。你可以取整数就可以

楼主:
问题出在 伺服电机 盒伺服减速机的连接部分 减速机地下的螺丝没拧紧 盒伺服电机连接时候 有点松动 导致的定位不准 是机械故障 以后新买来的东西 必须得把螺丝拧紧了 要不真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