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能不能同时与多台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3-03-11):
兄弟们,请教个问题,我今天用台达vs系的plc与电流表通信,但是我现在要与多个电流表同时通信,同时读取他们的数值,我看了下台达的寄存器都是存在d1070-d1085中,我想请教下能不能与多台电流表同时通信读取数据,如果可以,麻烦大哥告诉我怎么把他们的数据分开来,谢谢!

网友A:
肯定可以 你仔细看清楚了 那些数据是不用分开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通讯地址来区分你的数据哦
恩,是可以,但是小弟还想请教下,我是要同时读取多个电流表数据,我该用什么方式去把数据拿出来,谢谢。

网友B:
可以的哦

网友C:
每读一次就将数据处理并放到你要的地址里面,串行通讯是上位分别和一个一个下位通讯的,不是所有下位设备同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