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帮个忙!

楼主(2013-03-11):
有精密凸轮分割器的五工位园盘工作台(或称旋转工作台),每次旋转72度会停顿一会,控制的话到底用普通电机(带涡轮减速箱)好还是用步进(或伺服)电机(不知可不可带涡轮减速箱)好?如果用步进(或伺服)电机的话每转动一工位的脉冲量假设是2000,但由于精密凸轮分割器带动园盘工作台刚转过72度后即使电机再转一会园盘工作台也不会转,是不是要把脉冲量设得比2000大一些呢?先谢了!再好另外发个带注释的程序,那就更好了!

网友A:
尽然已经用了分割器啦,就不需要用步进(伺服),普通电机就可以

网友B:
用普通的电机加减速机就行

网友C:
步进 当然更好用,如果用步进的话,用点动功能模块就可以了,也可用梯形加减速,设定 的脉冲量要大于一电要运行一周的脉冲数,到达信号后,如果需要继续运转,则清除计数,如果要停止,则写入急暂模式中止,特好用
yanzhi2008

网友D:
装原点感应器,感应到停止

网友E(2013-10-10):
普通电机就可以

网友F:
分割器的五工位园盘工作台,一般電機就行。

网友G:
方案一:变频器+变频电机+减速机+分割器,用变频器主要做到工位同步,方便调速
方案二:普通电机+减速机+分割器+凸轮,凸轮用来控制工位动作,做到与分割器同步
个机械设计很厉害,机器效率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