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瞬时停电的办法

楼主(2013-03-11):
我们厂的高压经常瞬时停电,煤气站和窑炉的影响最 大,有没有什么可以使控制电路瞬时不失压的,220v的

网友A:
瞬时是多长时间,0.1S/0.01S还是。。。。。。。。。。?如果可以装一个发电机

网友B:
加个柴油发电机比较好,煤气站和窑炉用电量也不大

网友C:
在控制回路电源端并一个UPS电源,

网友D:
控制回路用UPS电源供电。

网友E:
小容量的可用UPS电源

网友F:
345楼回答正解但关键是高压不太可能会经常断电呀?????
我们厂经常高压瞬时停,1秒,或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