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1):
求 hakko v4c110触摸屏的资料?谢谢了 邮箱地址:hewenyin@139.com
学我所用

网友A:
不可能有了……要么你直接打富士的Hmi事业部,看看Hakko本部的那些元老们手头上还有没有……不过得用日语问的哦,大陆这边就不用问了,上海富士都没有的,也许山崎会有,毕竟山崎是hakko出来的人。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hewenyin)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提醒!那请问下我触摸屏里面有中英文选择程序,现在我重新换了plc程序后无法选择中英文,触摸屏上仅显示英文,没有中文选项,这种情况是PLC程序问题还是触摸屏的问题?
    学我所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那请问下我触摸屏里面有中英文选择程序,现在我重新换了plc程序后无法选择中英文,触摸屏上仅显示英文,没有中文选项,这种情况是PLC程序问题还是触摸屏的问题?

    如果您单单指的是V4的屏的话,这个问题我无法确切的回答您。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单单指的是V4的屏的话,这个问题我无法确切的回答您。

    Good Luck~
    触摸屏中途不知怎么会事出现过中文选项但点不进去,另外触摸屏偶尔出现format字样
    学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