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漏电开关

楼主(2013-03-11):
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如果没用到零线只有三根相线和一根地线怎么接线?把地线当零线接即接三根相线N接地线能不能起到漏电保护作用?望各位大虾指点。。。。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地线不能经漏电开关

楼主:
谢谢,漏电开关主要是通过检测零线是否有漏电流,这样接能否起到漏电保护?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楼主:
这是零线当地线用啊,如果没有零线只有地线该如何接?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B:
可以这样接。

网友C:
漏电和接地不能共用的。

网友D:
地线接地线.三相开关接三相马达就可以了.

网友E:
看来楼主对漏电开关的原理不熟啊

网友F:
漏电开关主要是通过检测零序电流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