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文件不能保存

楼主(2013-03-11):
保存文件时 提示该文件不存在 是否新建文件 求指教

网友A:
正常提示啊,點是,就OK了,你是不是第一一次用啊 。

网友B:
就和Word文档存盘时需要名字和路径一样,

网友C:
有时候只要移动了文件,文件就打不开了
我都是用压缩文件保存的:
点击 工程-------压缩文件的操作------创建压缩文件
就行了
下次打开就双击或者进入文件打开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