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接触器串联个电阻后电阻立马烧掉?

楼主(2013-03-12):
电源是220V,接触器(线圈工作电压110V)没通电时电阻160欧的样子,串接了一个200欧的电阻,一上电就烧掉电阻,谁能帮忙解释下

网友A:
第一,功率太小,换算了一下,功率上76W
第二,如果你的电阻功率足够大,接触器也不会正常工作,你用电阻降压要和线圈电阻一至
第三 用电降降压一是不现实二是不安全,为何不考虑用变压器呢?

网友B:
交流线圈工作电流要用阻抗计算,而不是测直流电阻,交流阻抗肯定大与直流电阻,而且线圈在吸合前和吸合后阻抗是不一样的,所以交流接触器刚吸合的瞬间有较大冲击电流。
用电阻降压很不可靠,还是用变压器好。

网友C:
二楼讲得无错。

网友D:
见过直流线圈串电阻降压的,但交流的未见过;
1楼、2楼分析得不错。

网友E:
加个变压器降压

网友F:
线圈在吸合前和吸合后阻抗是不一样的
吸合前阻抗小得很呢,我的个亲

网友G:
支持1楼2楼!!!

网友H:
串一个一样的线圈

网友I:
使用变压器降压
不断向前

网友J:
支持1,2楼;220V是3相还是单相,3相220v就单相110,可以从接触器上端直接接电源,单相220干吗不直接换接触器

网友K:
找个大功率电阻,

网友K:
调整电阻数值,使线圈工作时,电阻两端的电压为110V

网友L:
直接换一个线圈电压220V就可以了。。。。

网友M:
最简单的方法是串入一个二极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注意二极管的耐压值
相信自我!

网友N:
16楼的方法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