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同一程序 同一型号电机,怎么会出现这样情况

楼主(2013-03-12):
我编写的一个程序(钻孔加切料),昨天到今天在测试自动程序部分,参数是调整好的,没有改过 . 早上还好好的,整个部分都没有问题。今天早上10点左右在测试中伺服电机出现报警。查看放大器显示AL51(过负荷2)。按照上面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解除报警。但在测试手动程序时:伺服电机正反转时只会往一个方向转动。没有出现前面报警时候,正反转完全可以。
我用的是:三菱品牌 PLC,伺服电机,驱动器等都是三菱。
请问各位大师,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这样子,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先断开伺服的CN1
再用强制Y0 Y1看电压
有电压再确认伺服参数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