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2):
三菱 plc    q26udh 通过qj7171c24n 智能卡 与 温度控制器(tic)通讯,rs485通讯方式

qj7171c24n接口为:                                                                        TIC  485接口为:
                    RDA                                                                                             DATA-
                    RDB                                                                                             DATA+
                    SDA
                    SDB
                     SG
            RDA与 SDA 串联,RDB与SDB串联,电阻已连接
            程序中通过output指令向tic 发送数据。
出现问题:PLC能读tic的数据,但不能向tic写数据。
                 监视程序output 无法执行完。
请教各位高手,小弟先拜谢了
补充:
程序如下:
|——| |——| |——[GP.OUTPUT U6 D1500 D1520 L17483]

程序执行时前边两个触点接通L17483 总是off以前是正常的输出完L17483会on一次,突然有一天就不行了问各位大侠,发生这现象的可能原因及检查方法。再问,rs485如上接线通讯,plc虽不能写数据,但能能读到数据,能否排除接线原因小弟再次拜谢了

网友A:
无法执行完是啥意思?

网友B:
哥们,能不能再描述的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