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温控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12):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有一个温控器,牌子是SOMMY 型号是TC4-R1-K,但是,苦于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怎么调。更不知道里面那些数值的含义。
里面的参数都是乱了的。所以在这里请各位指点,告诉我怎么调,或者告诉我里面数值的含义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A:
官方网站上的说明书自己去下载吧!呵呵!
下载积分:+5(yuanshunk)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正解
一般官网上都可以找到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哥。官网木有啊。。。

楼主:
不过谢谢你的这个说明书,呵呵。。请问一下,你是在哪个网站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