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Gx Work2不能实现在线下载.

楼主(2013-03-12):
GX work1.77H使用中出现程序不能在线下载。
昨天新出现的(以前都可以)点击在线->PLC写入,选中任何一个程序块下载,执行下载,GX软件提示:
"PLC处于运行状态,是否强制写入文件"的提示;
如选择是,程序会执行一次复位再置位的过程,导致程序不能在线实时修改。运行设备会出现停机再运行的现象。
采用转换+编译+RUN 写入,软件提示,找不到程序修改。
程序从未设置密码,PLC 程序选项也未做更改,不明原因,请指教!

网友A:
没有修改过程序不能执行运行中写入功能。

Gx Work2不能实现在线下载.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