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楼主(2013-03-12):
如何判断传感器的好坏?

网友A:
给它通电,看看是否有输出

网友B:
传感器很多种,应该是按说明正常接线、上电,然后触发他,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C:
正常使用看是否有输出

网友D:
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E:
接线上电,在输出端接一个小功率中继

网友F:
按说明正常接线、上电,看是否通电。
传感器

网友G:
能正常工作则是好的,反之就坏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