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威纶MT6056I用USB连到电脑后没有反应,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12):
威纶MT6056I用USB连到电脑后,电脑检测不到(一般会在任务栏跳出发现什么什么,过一会就硬件可以正常使用之类的),重新安装过EB8000,还是没用,所以来请教一下大家!会是什么问题.USB线换了两根,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
这个你要看看驱动程序有木有安装成功

网友B:
如果以前使用过同型号的触摸屏并且已经安装好驱动是不会有提示发现新硬件的,直接就可以使用。如果不能使用也没提示估计和线的关系大点。

网友C:
我有碰到过同类问题,将其从设备上拿下来,在下载程序就连接上了,你也可试试看

网友D:
先安装 eb8000的usb驱动试试吧,

网友E:
看有USB驱动吧

网友F:
现场环境,你的电线,你的电脑

网友G:
有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