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3):
各位大侠
   如何根据电机(单相)功率 来选择电容容量
  请指导

网友A:
看一下电工手册或电机维修手册,这个是有标准的
  • 下载积分:+1(zhangdingye)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B:
  • 下载积分:+2(ying-feng)
  • 下载积分:+3(zhangdingye) 多谢 指教

网友C:
    速算100W/3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