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3):
三、GX Developer软件菜单介绍
点击【Project】--【New Project】(或通过快捷键Ctrl+N)即可新建一个工程,点击【Project】--【Open Project】(或通过快捷键Ctrl+O)即可打开一个工程。

【PLC series】项可以选择PLC的系列,如FX、Q、A、L等;【PLC Type】项可以选择某个系列下的具体类型。本例选择FX系列的FX2N。
【Program type】项可以选择程序的类型,如Ladder(梯形图)或SFC,一般默认为Ladder。
【Setup project name】项是指设置工程的名称和保存路径。新建工程时可以不设置该项,直接点击“OK”进入程序编辑,程序编辑完后保存时再设置工程名称即可。

【Open project】打开工程 — 读取保存的工程文件;
【Save】保存工程 — 覆盖保存当前编辑的工程文件;
【Verify】工程比较 — 比较两个项目程序异同;
【Edit Data】编辑数据 — 在选择Q系列时可以新建程序,FX系列可新建注释或软元件内存,或者更改程序类型(在Ladder和SFC之间切换);
【Change PLC type】改变PLC类型 — 改变PLC的系列和类型,如用FX1N型PLC替代FX2N型PLC时,只需要用该功能更改PLC类型,就可以将程序写到新PLC中使用;
【Import file】导入其他格式的文件 — 导入GPPQ/GPPA/FXGP(DOS)/FXGP(WIN)等格式的文件数据;
【Export file】导出其他格式的文件 — 将用GX Developer软件创建的的文件数据导出为GPPQ/GPPA/FXGP(DOS)/FXGP(WIN)等格式;
【Start New GX Developer session】启动新的GX Developer程序。

2- 【Edit】菜单常用项目简介

该菜单内的项目主要是编辑程序的操作指令和各种线圈、触点、注释等,使用最为频繁。该栏中的大部分快捷键也在前面有所介绍。并且该菜单内的大部分内容都显示在快捷工具栏,故编程时一般不需要打开该菜单,在快捷工具栏就可以进行编辑操作,有效提高了编程效率。
下面以一个起保停的程序实例,简介一下该菜单栏的操作方法。
1. 首先打开【Edit】--【Write mode】或按F2键,保证工程处于写入模式,否则无法编辑程序;
2. 按F5键调出常开触点输入框,键入X0后回车,按F7键调出线圈输入框,键入T0 K10(需注意数字0而非字母O,且中间需加空格)后回车,该条指令即编辑完毕;

5. 此时点击【Convert】--【Convert】或直接按F4键进行转换,程序即可自动编译,若程序中有错误会进行提示,若无错误则工作无语灰色底色就会变成白色,可进行下一步操作。若选择了【Convert】--【Convert(Online change)】,则程序转换完毕后会直接在线写入到PLC中,此时PLC仍在运行状态,若程序考虑不周逻辑有误,就会引发较危险的动作。如果按F4键之后弹出通讯出错的对话框:

有可能是因为设置了转换后写入PLC,但实际上电脑未与PLC通讯上造成的警告。这可以在【Tools】--【Options】菜单中设置为转换后不写入PLC:

楼主:
6. 若程序中需要改变定时器T或计数器C的数值,可以使用【Change TC setting】功能,在“Setting value after changing”栏输入要改的数值,按“Change”按钮即可;

也可打开工程区中的【Device comment】或使用【Find/Replace】--【List of used devices】打开软元件列表,在该表格中编辑注释信息。
8. 【Edit】--【Documentation】--【Statement】项可编辑声明,它显示为一行,可作为一段功能完毕后的注释;【Edit】--【Documentation】--【Note】项是针对线圈的注释。

查找功能与其他常用软件方法查找类似,GX Developer软件还具备查找软元件、查找指令、查找步号、查找字符串、查找触点或线圈、查找注释等功能,综合运用这些查找方式,可以便捷的找到目标程序位置。
替换功能可以在修改程序时对触点、指令等进行快速的替换,主要有软元件替换、软元件批量替换、指令替换、常开/常闭点互换、字符串替换、模块起始地址替换、声明/注解类型替换等功能。
【Cross reference list】交叉参考表 — 对软元件的使用情况列表显示;

该列表显示了程序中用到的软元件信息,包括步号、指令、位置等,双击每条信息即可跳到该处,对查找软元件非常便利。对于位元件,查找时可以选中“Find option”的“Digit”选项,对于字元件,查找时可以选中“Multiple word”选项。这样查找时会将附加位数的软元件也查找出来。如程序中使用到K2M0,那么使用交叉参考表不选中“Digit”超找M1该步就不会被找到,选中“Digit”就可以搜寻出来。
【List of used devices】已用软元件列表 — 对已经使用的软元件情况列表显示;

该列表显示了软元件的触点和线圈是否被使用,若已被使用对应表格内会有“*”号显示;“Count”栏显示了软元件作为线圈使用的次数;“Unpaired”栏显示触点和线圈是否匹配(X软件除外),若程序中只使用了软元件的触点或只使用了软元件的线圈,“Unpaired”栏就会显示“ERR”,但对于很多程序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错误;“Comment”栏显示软元件的注释,在此处也可对注释进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