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3):
原来在一个设备上,编码器一周的脉冲是1000,原有测量滚的周长是150MM,
如果我现在把测量滚变小了,周长改为了80MM。那我PLC程序还要改吗
还是说只要换上80MM的测量滚就行了

网友A:
必须改,不改尺寸变了,如显示器没有周长设置,只有改程序了。

网友B:
如果这个编码器就计长用...也可以不必改....记得倍率就是了...

网友C:
周长改小,线速度也变小,电机运行圈数要增加,倍率要乘上15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