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助三菱J3伺服故障问题

楼主(2013-03-13):
我单位有台设备是用五轴伺服加一编码器的,有三个J3—200A.一个100A和一个70A,运动控制器是用的MC464,其中有一轴断电再开就会显示AL21报警,其他轴都是正常的,再断电手动把伺服转转位置再开电就好了,下次断电开电又是这样的问题?哪位大神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A:
该故障信息手册上无相应解释,建议直接打三菱客服询问。
或者你就--换伺服电机--换编码器线--换伺服放大器---一项项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