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一下 看看程序是否能用 这是五层升降小车

楼主(2013-03-13):
TITLE=i0.1第一层 i0.2第二层 i0.3第三层 i0.4第四层 i0.5第五层 s0.1-s0.5为限位接近开关 上升线圈q0.0 下降线圈q0.1
// 上限s0.6 下限s0.7 点动升i1.0 点动降i1.1

网友A:
好像不好用!

楼主:
那里不好用呢? 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B:
如果仅是 升降机 可行
虽然编译没有问题,,,不过 楼主似乎忽略了 双线圈问题!!!
还有西门子讲究的是模块化编程,别把程序编写的和三菱似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模块化怎么用呢? 能不能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B:
直接上图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直接上程序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