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家帮忙!如何在程序里做当前模拟量的值减去1S前的值

楼主(2013-03-13):
我用的是314C-2DP的CPU,如何在程序里做当前模拟量的值减去1S前的值,能具体写段程序吗?我QQ:617303302

网友A:
你能用着CPU 你不会写这么个程序?大哥我真不相信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根据plc扫描机理,你先把当前值记下来,在“move”前面加需要记录的条件,你就是前面用时间(定时器)好了。
当第二次记录时间到时,在记录第二次数据的同时把你第一次的数据减掉不就行啦。

网友B:
an m100.0 //系统时间为0.5s
l piw256 //模拟量输入
t mw200 //第一次记录值
a m100.0
l piw256
t mw202 //第二次记录值
l mw202
l mw200
-i
t mw204 //第二值减第一次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