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注释

楼主(2013-03-13):
刚下了一个西门子程序,想学一下,怎么标注释进去呢

网友A:
在符号表中写,在查看中设置显示应用到项目中
朝花夕拾

楼主:
写注释2

楼主:
我是想把上面的一个个的标注释,还是不行。请教?

网友B:
把这个程序另存为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C:
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