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32MT能否让两轴同时动作

楼主(2013-03-13):
大家好,请教一下,三菱FX3U-32MT PLC 能否让X轴,Y轴同时发脉冲呀, 因设备需要有时X 轴,Y轴独立多点定位,有时需两轴同时启动。不知能否做到,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完全能行

网友B:
可以实现

网友C:
能三轴同时动作

网友D:
可实现同时三轴动作

网友E:
可以同时起动,但不能实现联动!

网友F:
可以,你写个程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G:
不可以插补 只可以同时运行

网友H:
同时动没问题,就是不能进行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可以插补 只可以同时运行
请教一个,插补和两轴同时运行有何不同。

网友I:
FX3U 的资料应该说委清楚~!

网友J:
编程上就能解决。不是很难得事,不过要进行插补就要用支持插补功能的PLC了。

网友K:
有机会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