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电位器 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3-03-13):
PP
如图,变频器 说明书中说明 电位器是 1K 0.5W
但是选择手头就一个 2K2 2W 1A 的电位器, 问能否使用? 如果有影响,影响在说明地方?

网友A:
能使用.在调速中间速度会降低,调到最大是最高频率!

网友B:
一点问题没有,只改变频率变化快慢。一般还选择5K的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可以使用。
一般选择比说明书上面高阻值电位器应该可以的,并且按要求选择线性型。(如有特殊要求也可以选择其它指、对数形式)
之于选择比说明书上面阻值低的电位器,可能的影响是变频器本身的带负载能力了。也可以理解为放大器中的输入、输出阻抗。选择阻值太低,可能影响变频器的10V电压的下降。

网友D:
可以,就是调节电位器时幅度要比原来大一些

网友E:
电位器的标称功率指的是他的耐受功率,只要实际受到的功率不超过标称功率就没问题。
如1K电位器接在10V上,受到的功率=U*U/R=10X10/1000=0.1W,所以只要求0.5W。当然选大的更没问题,只是体积大了些。
电位器在这里起一个分压器的作用,只要变频器输入阻抗够大,用1-5K都没问题。
电位器的活动点电阻变化形式有直线型(线性),对数型(先快后慢),指数型(先慢后快),应用在不同场合。

网友F:
我公司就是使用 2K2 的电位器
不断向前

网友G:
5楼所说的学习了,只是这种对数,指数变化型的电位器会好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