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3):
描述:程序
PLC:FX2N-20MT
步进驱动器:2M860H
步进电机:二相86
设置:1000细分
问题表现:PLC能按预定走完程序,但步进驱动器始终无反应(指示灯不闪),手动给出脉冲步进驱动器能动作。东西都是按说明连接好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脉冲不知为何打不到驱动器那一块。
是程序问题,还是输出端有正负设定,或者说就是脉冲设定有错?

网友A:
你只给个程序,不知你的接线是否正确。PLC的COM0接负,电源(如是24V需串限流电阻)正端接驱动器PUL+,PUL-接Y0,方向信号(DIR)相同接Y1.还有M8029是Y0脉冲完成标志信号,你用作电机指示信号不知何意。建议用带加减速时间的PLSR指令。希望对你有帮助。
问题解决:我的程序没有错误,这次故障是一个容易误会的接线陷阱。

网友B:
肯定是接线问题     我之前也试过
问题解决:确实属于接线问题,而且是一个容易误会的接线陷阱。

网友C:
程序有误啊,兄弟!
问题解决:程序无误,属于接线问题。

楼主:
故障解决:你的回答是错误的

楼主:
故障已经解决:接线问题,而且是一个容易被误认成正确的接线陷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只给个程序,不知你的接线是否正确。PLC的COM0接负,电源(如是24V需串限流电阻)正端接驱动器PUL+,PUL-接Y0,方向信号(DIR)相同接Y1.还有M8029是Y0脉冲完成标志信号,你用作电机指示信号不知何意。建议用带加减速时间的PLSR指令。希望对你有帮助。

sicsuilyijun 说的很好,支持下!

网友E:
向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