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3):
新到一家陶瓷厂上班,辊道窑,大部分欧姆龙PLC,传动才用三个变频器,分别带六个0.75小电机,任意一个电机损坏都会触发另外两个摆动或者继续,在各个分布电气柜里有光控开关控制PLC的电路,电线太多了,主配电柜还有一个电路板,是电阻和二极管,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目前知道,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都有一个空气开关,空气开关动作就是跳闸,会使系统动作,还有煤气压力也传到PLC里了。真诚的感谢提供者。真诚的感谢提供者。开机状态不能查线,老师傅笑而不答,唉,哪怕是思路告诉我,生活艰难不易,我会的从来不保守,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版主如果觉得这个帖子不好,我就删除
继续盖楼[今日发现,,每台电机的单独控制是独立的空开,每个空开采用一对辅助常闭触头即在电机故障,引起空开跳闸,常闭触点闭合,上面不是提过三个变频器,原来窑炉系统分为三段式,一段段就是变频器输出带几个小电机,如果窑炉在高温运行的时候,一个点发生故障,就会自动转为摆动,现在工作原理就是,任意一段出现故障,空开跳闸,然后主控制柜子的18个小续电气跳闸的点得点闭合,续电气的辅助触点闭合,一路转换为显示故障部位,通过二极管整流,限流电阻,最后给一个信号灯点亮,显示故障点电机,续电气闭合之后,还有一路至PLC输入通道,三个点,给PLC一个信号,输出至另外续电气,给变频器正反转信号,最后摆动,真诚希望有窑炉经验的师傅帮忙给个大致的路线,学而不耻下问,现在问都好难。我会继续,并一直坚持到破解PLC程序。

网友A:
窑炉程序一般都是很简单的,就得几个控制。每间窑炉公司的程序都是不同的,要看你厂的窑炉是那家公司做的看看有没有程序可以比得到你!

网友B:
留个邮箱发一个注释的欧姆龙程序给你,作参考,窑炉控制大同小异。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迷津,谢谢诶,我的邮箱;CHENGGONGMFH@163.COM     我知道窑炉有很多地方的,譬如烧成,还有压机下来的时候的,请前辈尽量详细一点!不胜感激,好人好报。

网友C:
先弄清窑的工作原理,接下来就简单多了,再弄清各开关,传感器对应的动作,一般可解决的。

网友D:
是否解决问题,如还没有请把信箱地址在qq上:QQ号:88923373

网友E:
谢谢楼主。。。。。。。
谢我什么啊

楼主:
真心感谢网友回馈,将在近日公布程序图解!包含硬件连接!

网友F:
可以参考一下
附件: 窑炉.rar (4 K) 下载次数:132

楼主:
真的感谢各位网友的友情协助,发现这个窑厂的程序是一个大圆圈啊,从窑尾到压机是一段段连锁啊!

网友G:
窑炉的难点不再控制上,主要在于保温和受热均匀上。要搞清楚整个流程就不难做事了。

网友H:
我就是在陶瓷厂做的,窑炉程序很简单很简单的,不用你破解根本就不会加密的。看楼主讲述觉得楼主对PLC和变频器不是很熟悉,而且应该是做小砖的。做大地砖比如抛光 抛釉 微粉等要复杂点,建议楼主多看下进窑机 出窑机 压机 储坯机 造粒机 压机布料系统 全自动打包机等,就是印花机也比窑炉程序复杂的多。不知道有没有煤气站,煤气站也简单,主要是注意煤气安全。
自学

网友I:
我也是在瓷砖厂上班的,四川夹江,我这里的窑炉300多米长。0.75的传动电机有好几十个,窑炉的控制主要就是各个风机的连锁,天然气或者煤气的连锁,然后就是传动上面的各个报警信号。传动电机任何一个跳闸或变频器报警的话,整个窑炉都要摆动,当然可以选择手动,直接转不摆动,排烟、助燃、余热风机故障的话天然气就得自动关闭,熟悉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跪求陶瓷辊道窑电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