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高手,双相高速计数器被驱动后,计数器的当前值是显示的a相还是b相的?

楼主(2013-03-14):
问下高手,双相高速计数器被驱动后,计数器的当前值是显示的a相还是b相的?在线等回答。谢高手

网友A:
A+B=当前显示的数值。

网友B:
你应该先了解什么是AB相脉冲

网友C:
A相+B相的。

网友D:
A相与B相相差90度输入,A相与B相谁先接通,决定增减计数。

网友E:
我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F:
ab想都有

网友G:
是加减计数的吧,,,例如往左走,A相先接通就加,,往右走B先接通就减,,

网友H:
问题提的非常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