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1. 通讯项目
【Transfer setup】传输设置 — 用于设置电脑与PLC的通讯参数;
【Read from PLC】PLC读取 — 用于将程序从PLC传输到电脑GX Developer软件;
【Write to PLC】PLC写入 — 用于将程序从电脑GX Developer软件传输到PLC;
【Verify with PLC】PLC校验 — 用于将PLC中的程序与电脑GX Developer软件中的程序进行比较,可显示出异同点。
① 首先在“Online”—“Transfer setup”选项中设置传输参数;

③ 对于COM端口的设置,如果不确定,需要找到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看实际的端口号是多少。在桌面上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设备管理器”;
④ 找到“端口(COM和LPT)”项,看看里面的端口号是多少;

⑥ 选择“Online”菜单下的“Read from PLC”就可以从PLC中将程序读取出来,读取程序时点一下“Param+Prog”,选中“Program”和“Parameter”,才能把相应的程序读取出来。点“Execute”按钮,开始读程序,读取完毕后点“Close”按钮关闭该对话框。

⑦选择“Online”菜单下的“Write to PLC”可以将程序写入到PLC,设置与PLC读出类似。执行该操作时需先将PLC运行模式打到STOP。若在RUN状态下写入程序,会弹出PLC停止对话框,写入程序完成后再切换回RUN状态。

楼主:
2. 监视项目

    【Monitor mode】监视模式 — 用于启动监视模式,在监视时必须保证电脑与PLC通讯正常。在监视模式下会激活监视状态栏:

【Monitor(Write mode)】监视(写入模式) — 用于启动监视写入模式,在该模式下可以在监视的同时编辑梯形图,并且程序变换后会直接写入运行中的PLC中。
【Start/Stop monitor】启动/停止监视 — 用于在监视模式下启动或停止监视。
【Device batch】软元件批量监视 — 用于监视多个连续的软元件,启动软元件批量监视窗口后,在“Device”栏输入想要监视的软元件首地址,即可展开多个软元件的状态监视:

【Buffer memory batch】缓冲内存批量监视 — 用于监视特殊功能模块内存缓冲区数据,与软元件批量监视类似。
【Entry data monitor】软元件登录监视 — 用于单独登录软元件并监控其状态。该功能可实现多种软元件的同时监控,对分析程序执行逻辑过程有很大帮助。启动软元件登录监视窗口后,双击空白条栏或者点击“Register device”按钮后即可弹出软元件登录窗口,在“Device”栏输入需要监视的软元件,点击“Register”按钮后该软元件就出现在监视窗口,并在启动监视后展现其状态,如下图:

【Entry ladder monitor】梯形图登录监视 — 用于登录梯形图并监控其状态。该功能只能在梯形图画面下进行登录,通过复制、粘贴或拖拽将一段梯形图程序放到监视窗口进入监视状态。该功能可将程序中前后位置差别很大的段落放置在一起进行监控,对分析程序逻辑执行状态有很大的便利和帮助。

网友A:
怎么是英文版的?

网友B:
我以为是PDF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PDF文件呢

PDF文件到这里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1940.html

网友C(2013-04-17):
有些功能还没用过,确实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