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编译问题

楼主(2013-03-14):
各位高手,我的海泰克触摸屏编程软件不能编译是什么原因,编译时提示打开失败。那位高手可以帮我。谢谢!!!

网友A:
可以截图上传看看吗?

网友B:
编译时报什么错误?

楼主:
报打开失败错误

楼主:
电脑重装系统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电脑是XP系统,软件是ADP3.2和ADP6.5都是同样问题。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的啊?

网友C:
OS問題! 或是您的防毒或是360相關軟體矛盾了

网友B:
最好能截个图,你是打开文件失败呀,还是编译失败。
没碰到过报这个错误

网友D:
檢查連接線 可能斷線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問題! 或是您的防毒或是360相關軟體矛盾了
OS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
编译的时候提示打开失败。

网友A:
截个图就可以了,让大家看明白吗?

网友C(2013-05-07):
引用 楼主:
OS问题怎么解决啊?
重新弄(OS)作業系統或是把作業系統問題找出來!我偏向於作業系統的防毒或是一些相關的優化軟體把一些工業軟體需要用到的服務跟登錄給防止啦!
您防毒軟體或是優化軟體關了後移除有問題的工控軟體要一乾淨從新開機嗎?然後要把工控軟體給全新安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