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14):
公司有一台称重仪表总用一段时间重启(跟瞬间断电一样)仪表一重启就会自动归零,所以一出现这问题时重量就乱了,如设定5KG要是在加料到4KG时重启的话之后就要加9KG才显示5KG。表也换了电源都换了,线换了。不知道什么引起的请问一下在电源(220V)上并个电容行吗输出电压会不会升高了烧仪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不行的可能是里面有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