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一个威伦触摸屏控制两个以上台达变频器究竟怎么搞?

楼主(2013-03-14):
再好提供一个样例,不胜感激!

网友A:
走modbus rtu 协议

楼主:
谢谢!能不能帮忙提供个样例供我学习一下呢?譬如触摸屏具体怎么对两台变频器进行区分,触摸屏是否可以同时给两台变频器发命令?

网友B:
屏一般和PLC直接相连,当然现在听说也有屏用串口直接控制变频的,至于能不能同时控制 两个就不知道了。常规的做法就是屏和PLC连接,控制多台变频的时候,最好用通讯方式,这样PLC和各个变频器以主从站的方式工作,然后数据统一由PLC管理,不论是发现数据还是指令,这样你就可以在屏上做画面操作了。一般通过485或者M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