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我有一台三菱FX2N的PLC带一4DA扩展模块。,运行状态下,PLC没有输出,多个输入指示灯闪亮,进行故障诊断,显示6708.请教各位大虾怎么样处理?谢谢

网友A:
FORM/TO指令错误(指令的编写规则有不合理的地方),你的把程序贴上来才知道错在那。

网友B:
输入程序有误

网友C:
TO from 一般模块地址容易弄错

楼主(2013-05-18):
设备正常使用过程出现的这个问题

liuliangdt

网友D:
为楼主在三菱软件帮助里找到的关于6708#错误的资料

错误代号列表[错误代号6708]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

错误代号(D8067)    6708
错误信息    操作错误
错误的步号    D8069
LED状态(RUN)    ON
LED状态(PROG.E)    OFF
PLC运行状态    RUN
诊断时间    PLC处在RUN状态下
错误现象及原因

FROM/TO指令错误。

解决方法

该错误在操作执行期间发生。

(1)重看程序或请确认应用指令的操作数的内容。

(2)请确认指定的缓冲存储在不在对方的机器里存在。

(3)请确认扩展电缆的连接。

网友E:
可以忽略不管

楼主(2013-09-30):
可设备不能正常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