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AL30

楼主(2013-03-14):
我有一台三菱伺服控制器J2S,经常报警AL30,我加装一个制动电阻后,制动电阻发热量非常严重,还是有报警,只是报警的频率低了一些。我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刹车电阻选小了,要选一个大点的刹车电阻。

网友B:
刹车电阻选择问题

楼主:
但是以前不用制动电阻也使用得很正常啊。现在我也是按照三菱的手册选用的制动电阻。不知和加减速时间有没有关系?

网友C:
制动力矩变化 降速或降负载

楼主:
和加减速有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加减速有没有关系?
要看实际情况,加减速时间延长后对设备动作无影响建议加长。
按照手册说明延长加减速可以降低AL30报警频次,但可能仍无法根除。
关键还是电阻。
发热过大可用风扇强制排风冷却。

楼主(2013-09-30):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因为之前没有制动电阻也正常,因此故障原因可能是内部电阻开路或内部制动开关管故障或主电源过高(引起300V高)也会引起制动异常。

网友E:
实在不行可以修改加减速时间常数

网友F:
是不是选型太小了啊

网友G(2013-11-15):
电机有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