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台达变频器速度问题

楼主(2013-03-14):
请教师傅们个问题:台达变频器速度怎样锁定。比如说我以前最高速度可以调整到50,现在要求是调速旋钮调到40时就往上走不了,但是不能改变以前的平均速度。请师傅们帮忙想想,感谢!!!

楼主:
就是说当调速电压调到8V时再调旋钮就不会往上走了的意思,它的调速电压最高可以达到10V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

网友B:
调调最大输出频率试试应该很简单的问题
小磊

网友C:
上限速度

楼主:
感谢楼上师傅们的指点,我是想设定最高频率为17,结果实际设置时只能在50到400间选择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各位,4楼讲的较详细

网友D:
底限速度也要修改,不然怎么更改上线速度了?你在试试看.

网友E: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F:
可以调节比例曲线

网友G:
是不是零点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