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14):
请教各位高手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压是三相200V-240V,可以用在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上吗?电机连接法是不是需要改啊?谢谢各位
小磊

网友A:
电机是三角形接改成星形接法能用!如果是星形接法电机不能用!!

楼主:
老师没明白你说的意思啊
小磊

网友B:
简单的说星型接法是220V,三角形是380V。

网友C:
肯定要把380的电机改成220的啦,还要注意改完后电流不一样咯

网友D:
¥/Δ=220V/380V这样可以接,电机如果¥接380V就不能用你现在的变频器了。

网友E:
楼上正解 改成三角形解法

网友F:
¥/Δ=220V/380V这样可以接,电机如果¥接380V就不能用你现在的变频器了。5楼正确

网友G:
基础知识,通常用在小功率马达,楼主啊要多学习

网友H:
可以用在380V的电机上,你可以将电机的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这样电机的力矩会大点,否则输出功率会大打折扣的。没问放心用吧。
相信自我!

网友I:
电机铭牌上确认星形电流,变频器设置电流限值,防止过电流

网友J:
220V输出的肯定是小电机.一般情况小电机都有两种电压的接法.

网友K:
小功率的变频器,更改接法,变频器220V进,220V出,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