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变频用RM,RH作加减速输入怎么设置

楼主(2013-03-14):
三菱变频用RM,RH作加减速输入怎么设置,每接通一次RM.RH所输入的频率都不同,我想每接通一次RM.RH只输入0.5HZ,请问要设置那一个参数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A:
没这样的功能的,RM,RH 只是一个高,中速,外部端子而且RM RH的频率要通过P 4 P5来设定,你这样用,没这个功能吧

网友B:
三菱變頻器的RL,RM,RH的功0能都可以編程的,不知樓主是不是想做RM減速,RH加速每一接點導通+/- 0.5HZ的功能,
如果是如a500系列請設定pr51 .a700系列請看pr59就可以使用在將其RH RM RH定義其所需功能即可,RH RM RL不只可以做多段速度而已

楼主:
多谢jonny_jean 我就是想这样的功能用,但每接通-下都是二三Hz的频率我想每接通-下就.加或者减0,5Hz的频率这加或者减-次的频率大小应在那-个参数里设置,多谢你指导下多谢。

网友C:
把加减速时间里设长就可以了,用遥控功能做恒压供水很好。

网友B:
您的是三菱啥型號,a700的話因該在pr262 然後不可能+/- 0.5HZ,因為低於起始頻率沒用

楼主:
就是每接通一次频率就加多0.5HZ,如现在频率是的12.5接通一下就是13HZ.

网友D:
用过...好象是遥控功能....

楼主:
陶瓷厂窑炉用来监控窑炉传动电机的英威纶触摸屏过年时断了电,现在上电没有画面显示,只有-白色鼠标箭头,画面无任何颜色,请教大家是不是无电程序丢了呢?

网友E(2013-10-09):
数据丢失,可以返厂家重装程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