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一个按钮,按第一次第一台电动机起动,按第二次第二台电动机起动,按第三次第三台电动机起动,按第四次按钮电动机停止。求梯形图?

网友A:
计数器就可以搞定啊 !!
正儿八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就可以搞定啊 !!

LD     I0.0
EU
LD     C4
CTU    C1, 1
Network 2
LD     I0.0
EU
LD     C4
CTU    C2, 2
Network 3
LD     I0.0
EU
LD     C4
CTU    C3, 3
Network 4
LD     I0.0
EU
LD     C4
CTU    C4, 4
Network 5
LD     C1
=      Q0.0
Network 6
LD     C2
=      Q0.1
Network 7
LD     C3
=      Q0.2
正儿八经的~

网友B:
用几个计数器又得用-个计数器再去用比较指令又得用前沿微分指令又得总有办法的。

网友C:
用译码指令也可以实现

网友D:
我也是初学者,编个供参考
附件: 单按钮起停3台电机.zip (2 K) 下载次数:9

网友E:
比较指令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