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程序看不懂,请指点

楼主(2013-03-14):
如图,D4800在其它地方没有找到,触摸屏上也没发现,请问这样怎么赋值?谢谢!

网友A:
信捷的D4800是断电保持的,如到处都找不到,可能是别人在调试过程中通过监控输入的值。以后D4800都一直是这个数了。

网友B:
编程的可能故意这样做,出厂前已赋值能正常工作,别人不知道只偷程序拷贝去就不能工作。这也算是一种简单的保密法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学习了,谢谢!

网友C:
看触摸屏的宏命令里面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是忘记加上了。至于说是保密吗,个人不赞同。信捷电池很不给力的,如果没电了。编程人员自己找麻烦。

网友D:
D4800是倍率 相当于单位一样 *10 *100这种感觉

网友E:
在编程或调试时就已经给赋初值了,以后运行时就保持不变,断电也一样~

网友F(2014-01-17):
二楼正解
为了防止下载程序

网友G:
数据丢了或电池没电了,其不完了

网友H:
怎样加密,编程人员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网友H:
d4800已赋固定值,d4000-d4999为掉电保持区.

网友I:
这个是软元件数据内存,也就是在编程的时候在数据表中设置好一些寄存器的值,一同下载到PLC中
就像西门子的数据块
三菱的软元件内存

网友J:
可以初始赋值,决定运行!
我以前也这样做,别人考走程式,不了解工艺的话~也无法运行!

网友K:
在触摸屏上设定都可以啊,不一定要在程序里面用到的,我有部分的就只有触摸屏上用到的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信捷程序看不懂,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