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3. 调试项目
    调试功能主要有软元件测试、跳跃执行调试、部分执行调试和单步执行调试等,对于FX系列PLC跳跃执行调试、部分执行调试和单步执行调试都只能在使用GX Simulator仿真监视时才有效。

    【Device test】软元件测试 — 用于对PLC的位元件进行强制ON/OFF操作或对字元件的当前值进行更改。

如上图,在“Bit device”区域的“Device”栏填入位元件,点击“FORCE ON”按钮可以强制位元件为ON,点击“FORCE OFF”按钮可以强制位元件为OFF,点击“Toggle force”按钮可以强制位元件状态由OFF变为ON或由ON变为OFF。在“Word device/buffer memory”区域的“Device”栏或“Buffer memory”栏填入字元件,在“Setting value”栏填入目标值,点击“Set”按钮即可改变字元件的当前值。
【Debug】调试 — 用于对程序进行调试,有跳跃执行调试、部分执行调试和单步执行调试三种模式。进入这三种模式都只在连接了GX Simulator时有效,其需先点击【Online】--【Debug】--【Debug】之后再分别选取调试模式。【Skip execution】跳跃执行调试是指设置起始步和结束步,这之间的程序在调试时会被跳过不执行;【Partial execution】部分执行调试是指设置起始步和中断点,当中断条件满足时,只执行起始步到中断点之间的程序;【Step execution】单步执行调试是指每次执行一步程序,通过点击“Step execute”按钮光标会依次跳转,执行到每步时会根据逻辑执行结果转换软件的状态或数值。通过这三种调试模式的综合运用,可对程序执行步骤有直观的认识,有助于对逻辑控制的分析、理解和掌握。

【Remote operation】远程操作 — 用于通过GX Developer对PLC运行模式进行设置,对FX系列而言可以设置为RUN或STOP两种模式;
【Keyword setup】登录关键字 — 用于设置PLC密码,若设置的密码忘记则可以通过清除PLC内存将数据全部清除,再重新将程序传到PLC;
【Clear PLC memory】清除PLC内存 — 用于清除PLC内存(程序、注释、文件寄存器等)、数据软元件(数据寄存器、文件寄存器、特殊寄存器等)和位软元件(X、Y、M、S、T、C等,软元件全部变成OFF);
【Set time】时钟设置 — 用于设置PLC内部时钟的时间。

楼主:
5- 【Tools】菜单常用项目简介

【Check program】程序检查 — 用于检查程序的指令、双线圈、梯形图、软元件以及一致性等有无错误;
【Mege data】程序合并 — 用于将多个工程的程序或注释合并在一起;
【Check parameter】参数检查 — 用于所设置的参数有无错误;
【Start ladder logic test】启动仿真 — 用于启动GX Simulator仿真软件;
【Intelligent function utility】智能模块应用软件 — 用于Q系列PLC安装了相应的智能模块配置程序后启动相应的程序。

四、GX Simulator软件菜单介绍
GX Simulator软件安装成功后并没有像GX Developer软件一样的链接图标,启动GX Simulator需要通过GX Developer的【Tools】--【Start ladder logic test】菜单或点击快捷工具栏的     图标来启动和关闭,GX Simulator启动后的初始窗口界面如下图:

GX Simulator启动后GX Developer软件会立即将程序数据和PLC参数数据等写入到GX Simulator中(文件寄存器和软元件初始值不会被自动写入),并进入监视模式。此时即可通过GX Developer软件的【Online】--【Debug】进行程序调试了,一般情况下通过软元件测试和调试功能就可以实现大部分的程序调试。

1- 初始窗口简介
最上方的显示条显示CPU类型,如本例中显示为“FX2N(C)”;下面的显示条显示出错信息,若有错误时点击“TRAP”按钮即可查看错误详情;“RUN”“ERROR”显示PLC的运行状态。“INDECATOR RESET”按钮可以清除错误信息显示。“SWITCH”栏显示PLC的运行模式,通过点击“STOP”“RUN”“STEP RUN”可以改变PLC的运行模式。“I/O SYSTEM”栏的“RUN”状态代表正在执行I/O系统设置。

2- 使用时序图
为了搞清楚程序中各元件的逻辑关系和程序执行状态,可以通过时序图观察软元件的状态,分析同一时间段内多个元件的状态变化关系。时序图通过GX Simulator的菜单【Start】--【Monitor Function】--【Timing Chart Display】启动,启动后窗口如下图:

将“Device Entry”栏选择为“Manual”,通过【Device】--【Enter device】可以手动输入想要监视的软元件。且在手动模式下可以通过拖拽移动软元件的位置,以便于对两个关系密切的软元件状态进行比较。该栏选择为“Auto”其指示灯的话,可以直接点击“Monitor Status”按钮,使其按钮的指示灯变为绿色,即可启动监视,且GX Developer梯形图中的元件会自动显示在该窗口。
对于定时器和计数器,“TS/CS”是指定时器/计数器触点的状态,“TC/CC”是指定时器/计数器线圈的状态,“TN/CN”是指定时器/计数器的当前值。

网友A(2013-04-17):
好贴恒久远,顶顶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