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中组态报警画面时,触发变量寻址

楼主(2013-03-15):
想设计的触发报警,直接读输入映像寄存器,也就是I0.0-I2.4,但触发变量那编辑部出来,
求处理过相同问题的给帮个忙哈

网友A:
西门子报警信息是以字或者号的形式编辑的。
你那个触发变量采用字的方式编写。iw0=1.0~1.7、0.0~0.7

楼主:
在变量里能设置出变量 IW0,但就是在触发变量里进不去, 我就困扰在这了

网友A:
你用什么报警信息。我说的离散量还是模拟量?在线等你回复。

网友A:
先在通讯--变量中建一个或者几个“字”的报警信息,然后在报警管理--离散量报警中一一写入你需要的报警信息和属性下的文本信息。

网友A:
在报警管理--离散量报警的“触发变量”中选择你在变量中建立的那个“字”的信息,这样一个字就可以做16位的位报警了。

网友A:
你在点击触发变量时会有一个小箭头出现,点击这个小箭头,会有一个窗口弹出,你选择在变量中建立的那个iw0即可。

网友A:
仔细看了看你贴出的图,你在哪里写的不合理了,就是在“触发变量”里你不能够写位的方式,要写“字”。就是写i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