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xp系统无法安装step7 V5.4,跪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3-03-15):
我是新手,想要学习s7-300,买了教材,附带软件step7 v5.4。在安装时总也无法安装,电脑里从未装过西门子的软件。
安装时,点了setup就提示重启电脑后安装,重启后再点setup还是提示要重启,如此反复N次,仍然是这个提示。
在工控论坛下了其它版本step7,仍然是这种提示。安装winccflexible2007 v5.4也是这现象。
我想应该是我的电脑xp系统缺少某个软件,我自己不知道,所以跪求论坛里大虾不吝赐教,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电脑点击【开始】----【运行】
输入regedit回车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网友B:
解决方案如上,一楼。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一楼正解

网友C:
装这个软件,必须是驱动全部装完,如果有优盘,必须是优盘先插上,系统能正确认到,然后重启安装就可以了,切记在装软件前插优盘等操作,这样就会提示你重启

网友D:
一楼正解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