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启动完成后,旁路接触器工作,软启动器对电机是否有保护?

网友A:
必须有的。

网友B:
软启启动完毕后没有保护电机了,所以旁路接触器下面要加热过载继电器防止电机长时间过流而烧毁电机。

网友C:
要看控制器的质量与电流冲击时间。

网友D:
对电机和机械都有缓充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