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控机备份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我们这里中控室有几台工控机,如果有那么多硬盘,每个机器直接将硬盘ghost对刻一下倒是不错,可惜没有。
那就只好用ghost每台机器做个备份,然后拷贝到备用的硬盘里面行不行?
ghost软件安全吧,不会出什么乱子吧?
这玩意是不是定期备份比较好?

网友A:
应该做个备份比较好,一旦有问题心不慌。GHOS软件选一个好一点,先试一下,然后再GHOS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