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mcgs触摸屏的通道问题

楼主(2013-03-15):
还请大侠们多多指教!!!谢谢!!!软件是MCGS嵌入版7.2

网友A:
打开设备窗口,设备组态,进入设备编辑窗口,增加设备通道,通道类型,地址,确认,快速连接变量,具体你看看视频

网友B:
对的,2楼的讲的对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谢谢你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