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我没见过机台,但听说是正常运转的.
其中有一段是对台达AD模块设置的:
1--LD M1002
2--TO K0 K2 K2 K2
3--TO K0 K8 K80 K2

4--FROM K0 K20 D50 K2
5--FROM K0 K43 D60 K1

K0指的就是模块  但是第3行的K8,明显和说明书中的参数不一样.说明书上k8是第三通道的平均值,应当是只读的,但这里是写入.
第五行的k43就更奇怪了 ,AD模块参数只到34啊.
后面还使用了 d9900,这个我只在DA模块中找到,但是模块用途是AD,很矛盾. 另外,即使按DA模块来解释,K8\K20这两个参数就不存在了.
另外AD模块中 ,也能使用D9900吗?
希望有对台达比较熟悉的人指点一下,成分感谢.(机台目前没办法见到,只见到以前留下的程序)

网友A:
有梯形图吗 弄上来看看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你试试将这些参数转换成十六进制试试看
相信自我!

楼主:
附上程序,77步到215之间是设置和换算的部分,请高人指点下.是模拟量转为数字量,然后计算的.
附件: 20111202.rar (9 K) 下载次数:142

网友C:
我来回答:1.K8是第一通道的平均次数,这个当然可以写入了。2.#43是错误状态。3.D9900通道一输入信号平均值。

楼主:
我看到的K8是第三通道的输入平均值啊, 肯定是资料上的冲突吧. 能否提供一下你参考的资料.
我是按台达特殊模块的DVP04AD / DVP06AD 来解读的.

楼主:
资料不方便传的话,可否列出一下寄存器的功能,
d9900的功能我资料上只在DA棋块上面找到,AD模块资料上并没有这个的说明.
感谢!

网友C:
注意是E2模块,你到官方网站上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好的,感谢!我先查一下,不明白的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