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手头一台西门子S7-214PLC(6ES7 214-1AC01-0XB0),1  、模拟量输入AIW0的值不能通过I_DI指令输出到AC0中,怎么办?  2、 扭矩值VD14的内容不能与最大扭矩值VD4作触点实数R<(小于)的比较,怎么编程序实现?  以上两个问题多谢老师指导。

网友A:
1.  模拟量有无正负之分?整数的话直接mov长整型传输到AC0,负数的话求得绝对值转到长整型再求负数传送到AC0;
2.虽然没有R<但是有R<=和R==指令,两个条件换来一个R<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