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要实现的功能: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做一个心跳测试($100的数值在0和1之间切换,周期为5秒),PLC的数据寄存器D70实时读取触摸屏的内部寄存器$100的数值,D72统计心跳的次数。按照下面的程序已经可以实现功能,宏指令我是通过画面的一个保持型按钮的ON宏来实现的,现在的问题是每次开机都要用手来按一次该按钮才可以,不知道有么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每次开机自动运行下面的宏指令,谢谢!

FOR 65535
$100=$100+1
$101=$101+1
({Base_Port}0@D70) = $100
({Base_Port}0@D72) = $101
DELAY(2500)
$100=$100-1
({Base_Port}0@D70) = $100
DELAY(2500)
NEXT

网友A:
维纶的我知道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台达屏幕不是有个画面开启宏和cycle宏。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多多挣钱  好搞对象

网友C:
台达的宏指令确实不那么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