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尺码大小分拣器

楼主(2013-03-15):
陶瓷行业,瓷砖烧成尺码大小不一,大砖对磨边有很大的影响,我想用一个对中,加编码器测瓷砖的大小,大的在上面做一个记号,有后面的人捡下来,尺码小的过去,误差在1毫米内,不知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大家帮忙参考一下,具体该怎么做

网友A:
使用视觉系统+激光喷码
程本会很高吧
不断向前

网友A:
是的,要一些钱
不断向前

网友B:
这个用光栅尺比编码器好做点,或者用电子尺加仪表简单经济

网友C:
机械的精度跟的上吗,即使精度达到要求了,可能价格也不便宜吧,陶瓷厂设备都是能拖就拖,不能拖再修的,尤其是你所说的抛光磨边线,还是在坯体烧出来之前控制好尺寸吧,不然即使你把大尺寸的坯体分出来也是废品吧,
大砖可以以后磨

网友D:
这个估计不好做吧

网友E:
测量加分选一步到位,客户一定会要的,报价五万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