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温度表

楼主(2013-03-15):
烤箱的温度表怎么知道好坏?

网友A:
另外用一个标准的温控表测试下不就知道了。测试之前先校对好
相信自我!

网友B:
开一下烤箱,看表动不动

网友C:
1、判定仪表的好坏:当温度实际值达到设定值时,能切断加热电源,那说明这个温控器基本没问题。
2、判定烤箱温度的精度值:用一个标准的测温仪,做比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