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传感器能否和plc共用一个直流电源?谢谢

楼主(2013-03-15):
求教传感器能否和plc共用一个直流电源?谢谢

网友A:
OK 没问题 只要功率够!!~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网友C:
曾经害怕有干扰加电感电容.后来发觉多此一举, 到现在l个月了还没有出现问题.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感谢!

网友D:
传感器最大电流小于PLC直流输出端电流即可,很多两线制传感器直接接在PLC输入端的。

网友E:
绝对没问题,经过实践```

网友F:
对,没问题,注意总功率不超